[ADI] LTC4006充电电路,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6-10-27):
是这样的,我基于LTC4006-6做了一个8.4V锂电池充电电路,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充电板加载有些电池不充电,电压为6.8V左右,有些就工作正常正常充电
我用官方的DEMO板测试所有电池都可以正常检测并充电;
用示波器量了一下发现没充电时候板卡的TGATE和BGATE一直都是PWM信号,充电电压8.4V没错,加载电池以后就变成一段一段的PWM信号,充电电压被拉到6.8V,好费解啊,能充电的电池所有板卡测试都没问题,20块,不能充电的这20块都充不了,电池返厂也说没问题,好纠结

楼主:
附件是原理图和PCB图

楼主:
这是官方的datasheet

楼主:
有大神吗,帮忙看看

网友A:
我用的4007,没碰到你这情况,不过不接电池时,top管热的要死。
你怎么判断它没充电?示波器看了驱动信号?还是万用表量了imon?

楼主(2017-08-17):
问题已解决,电源纹波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