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总线的应用

楼主(2016-10-27):
当在单板上有多个设备或者小的系统构成一个网络时,系统能被设计使用一个单主设备和多个从设备,多个主设备,或者多个主和从设备的连接。

网友A:
主模式和从模式相结合。主设备有能力产生开始和停止条件,确定在总线上是否有其它主设备。

楼主:
当工作在从模式下,模块监听起始条件,或者发送/接收数据。

楼主:
从/主/多主,发送器和接收器操作;

网友A:
对于多主模式,支持锁定同步

网友A:
用于低CPU开销的字节处理;

楼主:
提供对状态检测和生成帧比特位的支持;

楼主:
中断或者轮询CPU接口;

网友A:
为各种总线事件产生中断;

楼主:
支持总线停顿;

网友A:
支持总线速度最高为1Mbps(快速模式加);

楼主:
7或10位寻址(10位寻址要求固件支持);

网友B:
布线SDA和SCL连接直接到SIO端口上已经分配两对中的一对,或者通过DSI连接到任何GPIO或者SIO引脚对。

楼主:
支持系统管理总线(System Management Bus,SMBus)操作(通过固件支持-UDB内支持SMBus,这种总线基于I2C总线);

网友C:
提供50ns毛刺过滤。

网友B:
I2C外设提供了同步两线接口用来与PSoC设备进行连接,I2C总线与Philip的I2C规范V2.1版本兼容。

网友C:
I2C接口能通过使用UDB进行例化。

网友B:
I2C总线由Philips半导体公司(现在为NXP)所提供的一种简单的方法,允许多个设备在一个总线上直接的互相通信。

网友B:
只使用两根线:
串行数据(SDA);
串行时钟(SCL);

网友C:
标准模式下最大速度为100kbps;

网友C:
快速模式下最大速度400kbps;

网友C:
快速加模式下最大速度1Mbps。

网友C:
使用集电极开路或者开漏极,通过上拉电阻将设备连接到总线上(线“与”功能)。

网友B:
支持多主模式,当两个设备同时初始化数据传输时,使用冲突检测和仲裁。

网友C:
存在简单的主/从关系,从设备能操作为发送器或者接收器;

网友C:
从设备识别它的地址,并且在第9位的时间间隔内,通过将数据线拉低产生应答(ACK)字节。

网友B:
主设备控制SCL线,产生一个开始(Start)条件,后面跟着数据字节。数据字节包含7个从设备地址和一个读/写(RW)位。该位设置相对于主设备的数据传输方向。高为读低为写。

网友C:
如果从设备没有用ACK响应第1个字节,主设备产生停止条件来终止数据的传输。一个重复的启动条件将用于重新的尝试传输;

网友B:
取决于读/写,主设备发送或接收不确定数目的字节。

网友C:
当数据传输结束时,主设备产生停止条件。
        当接收设备需要时间将接收的数据存储或者准备要发送的数据时,从设备可以将SCL线拉低,这样就使得主设备进入等待状态。注意有些主设备不支持这种等待方式。

网友B:
此外,I2C接口能为下面这些条件产生中断:
字节传输完成(接收/发送);
I2C停止条件;
I2C错误检测;

网友D:
I2C 直接支持,采用主端寻址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