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一个概念,I2C锁死,I2C可能锁死吗?

楼主(2016-10-27):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啊,有个SLAVE将DATALINE 占住不放,整个总线就挂掉了

网友B:
会的!

使用的时候,尤其是要注意一下!

网友C:
只要是逻辑,就有可能出错,我们加超时判断就好了。

网友D:
很有可能会因为软件的逻辑冲突而锁死,或者由于外部的干扰而当机,所以要加入看门狗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很有可能会因为软件的逻辑冲突而锁死,或者由于外部的干扰而当机,所以要加入看门狗呀。 ...

原来看门狗是这个意思,我程序一般不用狗,看来以后要开狗了。

楼主(2017-09-30):
引用 网友E:
原来看门狗是这个意思,我程序一般不用狗,看来以后要开狗了。

狗还是很有必要的,开狗是个好习惯。

网友F:
看一下比较可靠。

网友G:
存储芯片可以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