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回环波形

楼主(2016-10-27):
短路单片机的tx和rx测试回环,为何波形的低电平不够低,超过1v,高电平是正常的,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楼上的回答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回答很不错

看不懂,能否讲解一下?红线和蓝线代表什么?

网友B:
上拉电阻不够大,一般来说,上拉电阻不够小,会影响高电平输出,且影响速度,不够大,会提升低电平,0丢失。因此要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拉电阻不够大,一般来说,上拉电阻不够小,会影响高电平输出,且影响速度,不够大,会提升低电平,0丢失 ...

这个可能是内部上拉的,外围没有电阻,能否加一个下拉电阻来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可能是内部上拉的,外围没有电阻,能否加一个下拉电阻来解决?

多次试过才行。应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拉电阻不够大,一般来说,上拉电阻不够小,会影响高电平输出,且影响速度,不够大,会提升低电平,0丢失 ...

将短路断开,测量tx其实是正常的,那么rx是怎样造成这样的?
单独测量rx是0v的

楼主:
另外tx内部的三极管饱和时,不是零点几伏吗?现在是否使它跑到放大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将短路断开,测量tx其实是正常的,那么rx是怎样造成这样的?
单独测量rx是0v的 ...

作为输入,里有一个很大的下拉电阻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tx内部的三极管饱和时,不是零点几伏吗?现在是否使它跑到放大区了?

如果外面没接上拉电阻,理论上位0时,要小于0.8V的,这是TTL电平规定的。这是IC特性决定的,如果不是(外面端口什么也不接),要问IC设计人员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