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不同的两款芯片代码可以通用吗

楼主(2016-10-28):
有个代码是F103C8T6的(48脚),可以完全运行。用到F103RCT6(64脚)的MiNi板上就无法运行,怎么回事,IO口都改了,别的还需要改什么吗,感觉没问题啊,求解惑!!
补充一下,代码是A2和A3串口的代码

网友A:
应该可以的吧。
是不是哪里有低级错误?建议用调试器调试一下。

网友B:
可能要少许改动一下,

网友C:
芯片选择的时候总要改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要少许改动一下,

哪里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选择的时候总要改下呀;

我就用到串口,看手册都是一样的脚,还改什么啊

网友D:
除了IO口配置以外,代码可以通用。

检查对应IO口配置的函数,是否没有改过来。

网友B:
主要是GPIO口的复用配置,

网友E:
引脚变的话,确实需要修改不少的。最好兼容引脚的替换。

网友F:
注意下启动文件,keil   C++配置想的宏定义,不能弄错'

网友G:
同楼上,注意启动文件,就是startup_stm32f10x_xx.s这文件,有hd,md,cl这些区分,还有keil里c/c++的宏定义,有STM32F10X_XL,STM32F10X_HD,STM32F10X_HD_VL这些区分

网友H:
同楼上,启动文件要根据芯片容量大小调整。64K--->256k, 选择STM32F10X_HD。

因为启动文件不同 中断矢量表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楼上,注意启动文件,就是startup_stm32f10x_xx.s这文件,有hd,md,cl这些区分,还有keil里c/c++的宏定 ...

这个好像改了,就是keil魔术棒那里吧,芯片型号改成rct6然后把md改成hd还是ld忘了,反正改到能编译成功了,要不然都不能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GPIO口的复用配置,

别的口能用,就用串口,还不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别的口能用,就用串口,还不能用。。

有些片子之间是有细微差别的。你再仔细查查。

网友I:
启动文件,对应的引脚是否存在之类的 都会改变,另外工程的设置也要改变

网友J:
只要有相同的外设,代码就可以通用,没有自然不行啦

网友K:
检查对应IO口配置,是否都改过来了。

网友L:
如果不用一个串口,它的的中断入口也要改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