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ldb的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6-10-28):
平台:iMX6dl
版本:Android 4.4.2
调试lvds时,设置使用的是:IPU_PIX_FMT_RGB24
驱动中使用: LDB_DATA_WIDTH_CH1_24 (0x00000080)
出现问题:uboot跳转到在kernel启动时,屏幕**颜色出现颜色偏色,直到进入android启动后,android文字**提示,一直到进入系统后,颜色都正常。

请问到底为什么在kernel刚启动时,会出现偏色呢?

当将设置定为 IPU_PIX_FMT_RGB666 或 IPU_PIX_FMT_RGB32 这些其他选项时
即在驱动中使用的是: LDB_DATA_WIDTH_CH1_18
就不会出现偏色的情况,当时进入 android后的亮度不够,也调整不上来。为什么?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使用的显示屏硬件上是怎么接的,是不是24BIT的,硬件确定了,在调软件,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使用的显示屏硬件上是怎么接的,是不是24BIT的,硬件确定了,在调软件,找原因。 ...

屏应该是24bit的,不然进入android系统后,颜色也不会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