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46与ADS1271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6-10-28):
现在用ADS1271EVM,该模块是24位的adc,该模上有两个DAS1271以菊花链式连接的,我打算用STM32F446的SPI来连接该模块。我查了手册得知ADS1271进行SPI接口模式配置后,在改芯片的VRVD脚为低电平时,就可以从读取Dout脚接收数据,但是STM32的SPI有两个数据传输引脚 MISO、MOSI。这个怎么连接呀?不晓得怎么进行通讯了,请问有人用过吗?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MISO 接 DOUT,弄明白 MISO / MOSI 的全称是什么就知道了

网友B:
MISO:SPI主设备输入,接从设备输出
MOSI:SPI主设备输出,接从设备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SO 接 DOUT,弄明白 MISO / MOSI 的全称是什么就知道了

谢谢你的回复,ADS1271 是一个adc芯片,在SPI接口模式下,它的Dout是用来输出数据的,但是Din用来接收其他ads1271的Dout输出(以实现多个芯片菊花链式的连接,从而采集多个芯片的数据),所以就不晓得STM32的MOSI接哪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SO:SPI主设备输入,接从设备输出
MOSI:SPI主设备输出,接从设备输入

谢谢你的回复,ADS1271 是一个adc芯片,在SPI接口模式下,它的Dout是用来输出数据的,但是Din用来接收其他ads1271的Dout输出(以实现多个芯片菊花链式的连接,从而采集多个芯片的数据),所以就不晓得STM32的MOSI接哪儿了。。。。

网友C:
弄明白主从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ADS1271 是一个adc芯片,在SPI接口模式下,它的Dout是用来输出数据的,但是Din用来接收其 ...

没有地方接,MOSI可以不接的,如果从芯片只有输出,不需要配置数据时,MOSI就是不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地方接,MOSI可以不接的,如果从芯片只有输出,不需要配置数据时,MOSI就是不接的 ...

哦哦,谢谢!我现在也打算这样做,先试一下

网友:
至少三根线就搞定了。

网友D(2017-01-04):
引用 楼主:
哦哦,谢谢!我现在也打算这样做,先试一下

我想问一下,你的DRDY是怎么接的,如果我是一个ADS1271是不是SYNC可以直接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一下,你的DRDY是怎么接的,如果我是一个ADS1271是不是SYNC可以直接接地 ...

DRDY我是接的一个普通I/O口,一个的话SYNC可以直接接地,好像没什么影响,你可以试试,不行就接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