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哪位大神能不能告诉我一下,这个图该怎么理解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10-28):
段码驱动啊。

网友B:
液晶LCD就需要这种奇怪的波形。

网友C:
这是 LCD 的驱动信号
因为 LCD 的驱动信号需要交流信号, 驱动芯片才专门生成了这样复杂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 LCD 的驱动信号
因为 LCD 的驱动信号需要交流信号, 驱动芯片才专门生成了这样复杂的信号 ...

我还是不怎么理解,这个COM 和 SEG 怎么对应起来的,能不能细讲一下。

网友C:
将 SEGn 的信号减去 COM0 的信号, 就是段上的信号, 就是下面的红线. 可以看到是有正负的交流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 SEGn 的信号减去 COM0 的信号, 就是段上的信号, 就是下面的红线. 可以看到是有正负的交流信号了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