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有没有TO-92封装的Ic大约3A左右的PNP?

楼主(2016-10-28):
封装已经画好了,To-92封装,稍大些也可以,Ic须3A以上,不是常态电流,瞬态的,有用过的帮推荐下。

网友A:
重新画个封装啊。

网友A:
楼主设计是先画封装,然后选型啊。

楼主:
tip42C太大了,放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设计是先画封装,然后选型啊。

,项目急,不可能考虑到方方面面,能不改板就不改了,毕竟加急打板一次得几百上千的。

楼主:
谢谢,TO-220AB一般封装是BCE,要是EBC估计倒不错,CBE也是可以考虑的。实在不行的话只有选tip42C或者tip32C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项目急,不可能考虑到方方面面,能不改板就不改了,毕竟加急打板一次得几百上千的。 ...

类似这种转接板,淘宝上一大堆。可以试试

网友B:
要是EBC估计倒不错,CBE也是可以考虑的

其实EBC顺序 ,也等于CBE顺序

稍大些也可以

那么就2颗8550并联,看看是否可以。8550就是EBC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EBC估计倒不错,CBE也是可以考虑的

其实EBC顺序 ,也等于CBE顺序

想一块儿去了,我用三个8550并联,用电阻均流,实验了几次8550没烧,貌似方法可行,昨天晚上实验到十点,一个8550扛一下,俩8550扛三四下,今天仨8550均流终于扛了好多次操作,大功告成啊哈哈。让采购买32C去了,好歹实验成功了。哎,项目急,考虑不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这种转接板,淘宝上一大堆。可以试试

实验用面包板就可以,这电路只是整个电路的很小一部分,刚开始不想改板,现在看还是得升级一下板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验用面包板就可以,这电路只是整个电路的很小一部分,刚开始不想改板,现在看还是得升级一下板子。 ...

改板子是正确之选啊

网友C:
改板就简单了,瞬态不用考虑散热的话,MJD45,TO252封装,8A,怎么也够了吧。
MJD32,也是TO252,3A。

楼主:
PNP跟MOS管不能代换吧。楼上精神可嘉,只是我要用的是P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