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ano102

楼主(2016-10-28):
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人用过nano这个低功耗系列的mcu?我用nano102做了块板子,在待机时功耗还是不小,大概1,2ma左右。请问低功耗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么

网友A:
不必要的外设要关闭
等醒来后再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必要的外设要关闭
等醒来后再开启

这个我知道 不用的管脚怎么处理

网友B:
不用的管脚看看手册怎么说的,有的说接地有的说接VCC,还有悬空的,你看看这个数据手册怎么说。

网友B:
有的是让搞个大电阻接到VCC,你看看这个具体的手册

网友C:
1.         1  和单片机IO口的方向配置有关,是输入还是输出。
2.         2  和单片机内部是否有上拉,下拉,弱上拉等有关。
3.         3  原则是使IO口有一个确定的电平。
4.         4  尽量减少电流消耗。

网友C:
我觉得悬空不太好,应该有个确定的电平,也可设置为输出后悬空。。。

网友D:
电池供电的系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