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怎么用低频对高频信号采样做ad转换?

楼主(2016-10-28):
比如用几千Hz的采样频率,对几十M的信号进行采样(前提是不知道被测信号的具体频率)

网友A:
根据采样原理完整采样至少要两倍的频率,所以这是外行话。

网友B:
adc模拟带宽带宽大于nbeicaiy

网友C(2016-12-14):
你是想采样波形还是想采样功率?

网友D:
把这个搞定了,说不定一个科学大奖在等着你。

网友E:
你需要了解一下奈奎斯特采样定理~~~

网友F(2017-12-25):
看了2、6、8楼的回话,感到可笑!洒家就整过20MHz采集200M,600MHz的正弦信号的电路(最高谐波不超过200/600MHz就行)。那时候没有高频ADC,最高就是CA3318(20MSPS)。仅仅有一个前提条件:信号是重复的!

网友G(2018-01-24):
香农采样定律在那里放着呢

网友H:
这是要颠覆香农采样定律?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看了2、6、8楼的回话,感到可笑!洒家就整过20MHz采集200M,600MHz的正弦信号的电路(最高谐波不超过200/600 ...

对的,重复采样率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