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弱上拉,上拉电阻为多少?系统复位时引脚为1解决方法

楼主(2016-10-28):
有没有大神能告诉我,DSP弱上拉内部上拉电阻为多大?我在芯片资料里面没找到具体参数值,谁能提供一下吗?或者告诉我在哪可以找到。
如果知道内部上拉电阻,就可以解决系统复位时,GPIO口默认为1引起误动作的问题(如控制三极管、继电器),当然,目前一般都是以强下拉电阻来讲此状态拉低,工程上一般采用1~3K的小电阻。
但是本着求知的心态,我非常强烈的想知道此弱上拉电阻的阻值,求各位大神告知,感激不尽!有问题可以回帖一起探讨交流

网友A:
你需要驱动什么电路?

网友A:
你可以弄个10k的电阻试试看。

网友B:
这个具体值  你只能找手册 了   肯定有将
我当时设计的是2.2k就可以保证上电加载过程无动作

网友C:
看看手册,具体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具体值  你只能找手册 了   肯定有将
我当时设计的是2.2k就可以保证上电加载过程无动作 ...

好的,谢谢,我目前处理的就是2.7K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手册,具体的都有

找了挺久,没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了挺久,没找到

这种一般都是几十k的量级

网友:
10k左右的电阻就可以。

网友:
驱动芯片一般的IO驱动能力还是不足的。

网友D:
一般不都是10k电阻吗?

网友D:
DSP的驱动能力有限,在靠近芯片的上拉10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一般都是几十k的量级

如果按4ma的最大驱动电流,R=3.3/4ma=8K的样子

网友E:
你需要驱动什么芯片?

网友E:
正常的 上拉电阻可以选择10k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按4ma的最大驱动电流,R=3.3/4ma=8K的样子

应该比这个电阻大   他还有逻辑输出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的 上拉电阻可以选择10k电阻。

我是说下拉呢,亲。把DSP为1的状态拉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说下拉呢,亲。把DSP为1的状态拉低

强下拉  只能在上电瞬间  也就是IO口没有被程序控制的时候
就被拉低  如果代码跑起来了  IO的状态就由程序可控了

网友F:
用的10k电阻吗

网友F:
IO驱动IIC的时候一般都是通过上拉电阻驱动的。

网友:
一般都是10K左右的电阻。

网友G:
内部的上拉电阻驱动能力不够。

楼主(2016-12-02):
用10K下拉太大,分压可能会偏高,还是有可能被识别成高电平的。  把下拉电阻弄小点,我用了2.7K,暂时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内部的上拉电阻驱动能力不够。

虽然驱动能力不够,但假如你外部接的是驱动芯片,假如1有效,则在芯片程序启动之前,有可能会有误动作。内部驱动能力肯定是很差的,因为芯片要考虑到功耗,一般都是上拉,我们一般上拉4.7K电阻。
你可能没太明白我的意思。我是为了解决这个上电为1的状态,也就是说,假如你程序将某个引脚置0,但芯片置位时,有可能会有瞬时的高电平状态

网友H:
一般都是10k的电阻。

网友H:
GPIO的驱动能力非常弱,最好上拉电阻。

网友I:
这个一般可以利用芯片内部的上拉就OK的

网友J:
一般的IO驱动能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