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过电动车报警器的,分享下呗

楼主(2016-10-28):
现在准备做一个电动车的报警器,有个难点想请教下各位坛友,IO口模拟电瓶车的几种报警声音,有没有相关资料,我测试样品的波形做要测疯掉,有没有现成的资料呀

楼主:
电动车报警器不是这些声音

网友A:
报警器声音

网友B:
从外面买几个成品,测试它们的波形(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外面买几个成品,测试它们的波形(频率)。

有样品,频率是变化的,一个周期一个周期测 要测傻掉呀

网友C:
T叔有没有触摸台灯调光的线路资料 要非编程的那种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动车报警器不是这些声音

有些报警声是多声道复合音,加上各种包络而形成的声效,用i/o口简单模拟是做不出这个效果的.
可用这个办法来玩.
把现成音效用话筒拾音后A/D转换后储存,然后再D/A回放.(哈哈,有点搞大了)
这里可下载各种音效.
http://ciscoreddy.com/sing/show.php?lang=cn&id=244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叔有没有触摸台灯调光的线路资料 要非编程的那种

网友E:
好奇你这个报警器还会有其他功能吗?

网友F:
这资料都有,太厉害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样品,频率是变化的,一个周期一个周期测 要测傻掉呀

你的测试方法也有问题,得用频谱分析方法
信号频谱分析是将信号源发出的信号强度按频率顺序展开,使其成为频率的函数,并考察变化规律,称为频谱分析。频谱分析主要分析信号是由哪些频率的正弦信号叠加得到的,以及这些正弦信号的振幅。
哈哈,搞大了.逆向分析这饭碗不是轻易能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报警声是多声道复合音,加上各种包络而形成的声效,用i/o口简单模拟是做不出这个效果的.
可用这 ...

谢谢 T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