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压差信号转换成频率信号输出电路

楼主(2016-10-28):
热电偶压差信号转换成频率信号输出电路,压差和频率的关系怎样计算?

网友A(2017-10-08):
你好。你那个电压转频率的电路解决了没?

网友A:
这个电路搞明白了没???

网友B:
这个电路精度低
而且一致性不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精度低
而且一致性不好

麻烦您能给我讲一下这个是怎么工作的么?
那个4148是热电偶的补偿还是基准电压啊?

网友A:
我这里也有一个这样的电路,和你这个差不多,4051前侧是一个是热电偶,一个是热电阻,一个是你上面那个4148二极管的电路。而且这三个都是正电压。不知道它是怎么工作的。是不是采用的双积分电路来测量的呢?

网友B:
其原理类似于双积分电路,但是其基准好像不准

网友A:
这个你自己做出来了么?工作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A:
我这个电路差不我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