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号空号比是什么,求讲解

楼主(2016-10-28):
在看AD7760 ADC芯片手册的时候看到这个名词,有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的吗?(MCLK是外部施加的时钟信号)

楼主:
上面的图片

网友A:
“传号”和“空号”是有线电报时的概念。人工电报,电键按下是“传号”,抬起是“空号”。
到了现在,我们常说“高电平”和“低电平”。50-50的“传号空号比”,意思就是高电平和低电平各占一半时间,也就是占空比为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号”和“空号”是有线电报时的概念。人工电报,电键按下是“传号”,抬起是“空号”。
到了现在,我 ...

明白了,谢谢

网友B:
古代秘笈的术语和现在不一样么?

网友C:
学习了 传号空号比就是PWM占空比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