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救画PCB版的问题

楼主(2016-10-28):
本人垃圾大学的大四学生狗,之前接触较少的单片机,只是玩过STM32的开发板和51开发板,现在去实习,老板要我画一个LT5910的芯片PCB,要能工作起来,用IO口控制4*4的按键和驱动LCD1602,没有原理图只有极少的参考资料,现在我要哭了,这个搞不出来就得滚蛋,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这个单片机工作起来是否只要时钟和电源还有接地就行,VDD 1.8V  和VDD_IO不知道该怎么接,还有就是芯片背面是要接地吗?(这是一个内核为新唐mini54的芯片)下面给出图,最后一个是我自己画的PCB

楼主:
求大神帮忙解决一下问题,下面是原理图,这样就可以驱动这个芯片工作吗????

LQ92BFBMPX(6{)MPOVEG`LC.png (52.12 KB )

网友A:
没用过这个ic,应该还需要接复位电路才可以工作

网友B:
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画个图仿真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D:
没有用过这个芯片,也不想年资料,不过晶体那里应该改下,一般是要加电容和电阻的,不要管人家装不装,

网友E:
可以参考51吧,如果实在没思路,可以找供应商或者卖家提供下最小系统图,参考一下~

网友F:
用lt5910做普通MCU做的事情好浪费啊。。。
这是个2.4G的通信MCU 很强大的说

网友G:
帮顶   应该是由震荡电路  复位电路还有电源组成

网友F:
第一,单片机工作的基本条件是电源,复位,晶振!这是基本条件。
第二,VDD 1.8V目测是晶振电源,搭电路的时候先不接外部1.8V 看看有没有输出,没有的话就外接1.8v,另外要接个电容
第三   VDD_IO应该是内部LDO的供电,要外接VDD

网友H:
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一边哭一边看datasheet吧

网友I:
你们这datasheet中文的流谢天谢地吧,,,我们纯中国公司,datasheet全英文,没办法芯片设计部一大群海龟。。。fae忙成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单片机工作的基本条件是电源,复位,晶振!这是基本条件。
第二,VDD 1.8V目测是晶振电源,搭电路的 ...

小白给大神敬礼,O(∩_∩)O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lt5910做普通MCU做的事情好浪费啊。。。
这是个2.4G的通信MCU 很强大的说

这是老板让我先实验画板子的,后期再加2.4G通讯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小白给大神敬礼,O(∩_∩)O谢谢

你可以先试试,我没具体用过这款,只用过类似的片子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是老板让我先实验画板子的,后期再加2.4G通讯的

嗯 不然不会选这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