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长线通讯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6-10-28):
如题。

在项目中经常遇到485通讯不稳定的情况,几十个模块调试好了过几天就有不通讯的。重启就又好了。
拆回来在公司也不能复现。

还请个为高手指教。比如调试的时候需要测些什么,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不一定是模块的问题,也可能是485布线的问题

网友B:
负载匹配?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一直没有找到解决方案

网友D:
通讯速率多少,可以用示波器看下差分线的波形,波形不好,可以搞个有源终端

网友E:
rs485被环境干扰是正常的,做好隔离,滤波等等

网友F:
一定要加隔离, 和保护,
最近有个项目,485总线通讯总出现问题,
末端有个坏的就影响整个通讯

网友G:
长线注意抗扰,电路需要正确设计,相关经验性的知识可以去本站通信技术栏目看相关的老帖,基本上485涉及到的方方面面都有提到。耐心去找回帖看。

网友H:
RS-485通信一般架设在室外或沿电缆线进行铺设,所以较易收到雷击及其它静电干扰。提供浪涌保护和通信总线与逻辑控制器之间的电气隔离必不可少。

网友I:
总线布线很重要

网友J:
三个要点

1、用手拉手,别用星形连接;
2、用好的485专用线;
3、做好终端负载。

网友K:
用双绞线了吧,最好屏蔽的

网友L:
其实485的隔离并不重要,滤波也不常见,在波特率不高时,终端电阻也不重要,星形接法也无所谓。
如果你的系统通过重启可以恢复,那么重点检查你的通讯程序。
在总线节点并非全部隔离时,地线是十分重要的,而这通常被绝大部分人忽略。
一条质量可靠的双绞屏蔽线是重要的。
当然,如果总线上的转换器电路设计不合理就另当别论了。
老老实实的去详细阅读一遍RS485的标准通常可以解决绝大部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