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testbench的编写

楼主(2016-10-28):
VHDL的testbench编写各位大侠,我想在图中104900处,给inout双向端口syse1_data赋输入值X"25",在testbench文件中怎么写啊?
tb是用VHDL写的

楼主:
为嘛我的高清大图被压缩了~

楼主:
居然没人?

网友A:
你的激励信号是靠延时的方式送给的,一般不这么做,因为设计小小的改动,可能导致这个时间点的移动

你可以用触发的方式,比如某个信号的上升沿,或者某几个信号的组合成某个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