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芯片可以同时采正负电压

楼主(2016-10-28):
(无正文)

楼主:
其实是想测电流,用霍尔转成电压了。电压有正有负,刚开始做这方面,不知道有什么片子可以一路AD同时可以采正负的!

网友A:
其实就是怎么用片子来处理这个正负电压

楼主:
如果用电路太高,电压本来就不大,抬高的话误差可能会增大

网友B:
一般的MCU控制器都没有带正负输入的AD采集

网友C:
有可以正负采集的ADC芯片  价格较贵   选择比较少

楼主:
一般都是用运放处理的

网友D:
给你个参考电路  正负5V输入

楼主:
用24位AD,TI出的ADS1224,采电压读上来的数如何处理才能得到真实的电压值呢。

网友E:
直接用28335DSP自带12位的AD有一个公式来着

楼主:
ADS1224这个我找不到处理的公式了

网友F:
具体没用过  我觉得只需将28335中计算的4096换成2^24次方就可以了吧

楼主:
不是的。1224这个跟dsp自带的不一样不一样。我自己用土办法,万用表加dsp,然后找到的规律。正电压的时候,测量值加上50393然后除1680.这个可能不准确,但是都还差不多,不行就在调调这俩数,然后可能给1224输入的时钟不一样,这两个数可能也不一样,我用的2M时钟输入。负电压的话用2的24次方减去负电压测得的数值,然后当正电压的算,算完再加个负号就OK了!

网友C:
还是看datasheet吧   这个办法有误差的

网友G:
楼上这个原理图的看了下的还是没太明白的,是将正负5V电压变换后让单片机的AD开始采集么?

网友H:
还有若是这样,将正负5V电压变成什么样的电压信号了让单片机的AD采集呢?

网友I:
你可以在运放端推导一下  输入-5V时  AD转换的是0V的结果

网友J:
输入+5V时转换的是2V   这样成线性关系

楼主:
我看TI给的资料了,没有找到如何处理数据的。不过我用这边一个高性能的万用表量了量,跟处理完的电压误差也就0.001不到,还是蛮准的!标准的怎么处理我真没找到……:(

网友K:
这个很少用,误差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