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鼠标

楼主(2016-10-28):
目前手上就有一个Psoc3的单片机,想要做一个无线鼠标,但是不知道需要哪些元件。有做过无线鼠标的人吗?请

楼主:
需要哪些元件,能不能列一个详细点的清单(型号最好也说明一下)。非常感谢!
PS:手上只有一个单片机!

网友A:
起码得有接收和发送吧

网友B:
一直很好奇无线鼠标是通过什么传输数据的呢

网友B:
无线鼠标的话cypress有现成的方案,我给你找找找找

网友C:
看样子,最佳的方法是买一个无线鼠标,将里面的MCU拆下来,用PSOC3做个最小系统板,数据线电源线连过去。

网友D:
按照上面的资料做一个还是很好玩呢

网友E:
都有现成的方案,楼主照着做旧可以了,不过可以提升自己的

网友F:
无线鼠标便宜出,要的联系。PAW3205 IC

网友G:
用 wireless USB芯片 做无线鼠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