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DSP 通过VPORT总线和FPGA相连,请问中间需要匹配电阻吗?

楼主(2016-10-28):
TI DSP  通过VPORT总线和FPGA相连,请问中间需要匹配电阻吗?

楼主:
还有DSP接的DDR和FLASH,需要添加匹配电阻吗?

网友A:
这个匹配电阻需要如何计算,有什么方便的办法吗

网友A:
这个总线上的匹配电阻还是有必要加的  一般都是33R

网友B:
总线过长  频率高防止反射

网友C:
DSP和FPGA之间还是建议加上好

网友D:
外扩flash等如果总线距离近就没必要了

楼主:
总线一般情况下多长算比较长的需要加匹配电阻?

网友E:
如果我现在DSP和FPGA之间加了个接插件,那匹配电阻要加在哪呢?

楼主:
信号从FPGA到DSP,那我是加在DSP端,还是FPGA端,是靠近接插件,还是靠近IC端。

楼主:
还有如果我DSP和FPGA很近,有必要加匹配电阻吗???

网友F:
匹配电阻就是为了使电平之间更好的匹配(如小的电压差)   这个与靠近那个关系不太大

网友G:
总线上的电阻这个和你的传输频率有很大的关系  具体多长不好说

楼主:
我的频率100MHZ,,距离3-4cm  这种距离需要加匹配电阻吗

网友H:
建议加上吧

网友I:
同一套电源系统的话  不需要可以

网友J:
我遇到的中间不需要匹配电阻

网友K:
一般情况下不用加吧

网友L:
10欧姆电阻也可以。

网友L:
以前看他们的开发板没有设计相关的匹配电阻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