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多重反馈如何分析

楼主(2016-10-28):
传说中的Delyiannis-Friend滤波器怎么分析呢,前一级电路是RC高通滤波,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如果此电路正确无误,很难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此电路正确无误,很难分析。

是不是说没有电路拓扑关系的原因啊?如果这个电路前面串联一个RC 高通滤波器 就有得解了么

C2有个电阻接到Vi,就是一个带通电路,如果没有,我看不懂。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说没有电路拓扑关系的原因啊?如果这个电路前面串联一个RC 高通滤波器 就有得解了么 ...

谢谢,那具体的带通是什么样的分析和计算过程呢?

网友A:
   设有电阻R2接输入,则可以从无源带通了解此有源带通。

这个示意图透彻,点赞.

网友B:
C2不影响IO关系,直接忽视,Uo=-jωR1C1Ui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设有电阻R2接输入,则可以从无源带通了解此有源带通。

右边的图,C1,C2是不是应该对调?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右边的图,C1,C2是不是应该对调?

    首帖的电路我看不懂是什么滤波,无法分析和计算。
   加了电阻为带通滤波。R2C2低通,C1R1高通,合起来带通。所以两个电容对不对调是一样。
   分析此电路要不少帖。

楼主:
谢谢各位客官光临,这个资料已经有了,但是我有一些东西还是没搞清楚,所以才发帖来问的,希望能够抛钻引钰。谢谢

网友A:
看了10楼的资料,才知道该电路原来是这样的出处。
楼主是否知道附件的另一个带通电路出自何处?
另外,楼主是否是在校学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10楼的资料,才知道该电路原来是这样的出处。
楼主是否知道附件的另一个带通电路出自何处?
另外,楼主 ...

出自何处倒难说,但是它的分析方法更上面的肯定是类似的,我不是在校学生,附件的内容可供参考

网友D:
多重反馈的幅频特性,先考虑内环,再考虑外环,最后看内外环是穿联、并联还是嵌套。实在想不清可以用Multisim仿真一下试试。

网友E:
内外环互相影响,自然应予统一考虑。

网友A:
   由于我全是仿真,有的是另类的见解,不宜与在校学生交流。我的分析很简单很低端,谁都能看懂,错的地方也很容易发现。
   为了省事与统一,分析计算滤波电路几乎全是理想模式,实际上,理想的东东是没有的,就造成实际电路参数必须再调整。
无源带通(先分析无源容易些)
C=CaR=Ra,由高通+低通与低通+高通合成的两个带通电路参数的计算是一样。

网友A:
**),上述数据如何推算出来
高通与低通的转折频率点fo重叠在一起就是合成低通的中心频率fc,所以fc=fo=1/2πRC
截止频率电路的定义是输出波形衰减3dB(1/√2),那么高低通的增益A=(1/√2) (1/√2)0.5,在高低通之间有隔离是这样,如果没有隔离,它们的RC互相影响,A=(1/√2) (1/√2) (1/√2)=0.353。
合成的低通的转折频率不是原来高低通的转折频率点,而是在fc频率的-3dB处的频率点,从幅频曲线量出上下限转折频率点为带宽BW,则Q=fc/BW=0.353

网友A:
附录),积分电容并联电阻Rb虽然截止频率的计算等效右图,但是两个电路的增益计算方法不同,就此可知高低通电路之间没有间隔就影响的带通增益。

网友A:
         有源带通滤波
上述无源带通接上运放如下就成了最基础的有源带通,uo反相输出。运放仅起高低通滤波的隔离作用,计算很容易,但是实际电路并不如此简单。例如同一带宽电路传输不同频率,同一频率通过不同带宽电路,不同电路参数和不同运放参数对滤波的不同影响等等,就使电路很繁杂,而这些实用的计算分析却很少见。

楼主:
第一次发帖,,处理不是很好,见谅

网友A:
                最后一帖,以后有机会再聊,滤波真是很繁杂。

**),高低通时间常数不等的带通电路参数的计算
以下高通+低通模式,当RRaCCa时的带通电路参数的计算关系式。调节RRa可以改变输出波形相位,但是R>100a,则相位几乎不变。增益设置同一般放大电路,C/Ca是从Xca/Xc推导出来的。
fc计算式可知,C/Ca电容量互为倒数变动,就改变增益而fc保持不变。例如,当R=Ra时,电容量C增大10倍,Ca缩小10倍,则A=0.5*10C/(Ca/10)=50C/Ca,即放大倍数50倍,其他电路参数也相应改变。
而低通+高通模式的带通电路可以参照分析,不再罗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帖,以后有机会再聊,滤波真是很繁杂。

**),高低通时间常数不等的带通电路参数的 ...

非常感谢回帖,真心感谢,只是这部分知识还在学习过程,还得一些时间才能理解,

网友A(点评):
上述草根分析作为敲门砖,但是不要受影响,去学习正统的分析;我是学识低,学不了,只能停在低端。

网友F:
学习了~没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