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语言预处理常用命令

楼主(2016-10-28):
C 程序的源代码中可包括各种编译指令,这些指令称为预处理命令。虽然它们实 际上不是 C 语言的一部分,但却扩展了 C 程序设计的环境。本节将介绍如何应用 预处理程序和注释简化程序开发过程,并提高程序的可读性

楼主:
#define,#error,#include,#if,#else,#elif,#endif,#ifdef,#ifndef, #undef,#line,#pragma 等。非常明显,所有预处理命令均以符号#开头,下面 分别加以介绍。

网友A:
命令#define 定义了一个标识符及一个串。在源程序中每次遇到该标识符时, 均以定义的串代换它。ANSI 标准将标识符定义为宏名,将替换过程称为宏替换。 命令的一般形式为: #define identifier string

楼主:
命令#error 强迫编译程序停止编译,主要用于程序调试。 #error 指令使预处理器发出一条错误消息,该消息包含指令中的文本.这条 指令的目的就是在程序崩溃之前能够给出一定的信息。

网友B:
命令#i nclude 使编译程序将另一源文件嵌入带有#include 的源文件,被 读入的源文件必须用双引号或尖括号括起来

网友A:
该语句没有分号。在标识符和串之间可以有任意个空格,串一旦开始,仅 由一新行结束。

网友B:
#include"stdio.h"或者#include<stdio.h> 这两行代码均使用 C 编译程序读入并编译用于处理磁盘文件库的子程序。

网友C:
将文件嵌入#i nclude 命令中的文件内是可行的,这种方式称为嵌套的嵌入 文件,嵌套层次依赖于具体实现。

网友C:
如果显式路径名为文件标识符的一部分,则仅在那些子目录中搜索被嵌入文 件。否则,如果文件名用双引号括起来,则首先检索当前工作目录。如果未发 现文件,则在命令行中说明的所有目录中搜索。如果仍未发现文件,则搜索实 现时定义的标准目录。

网友D:
如果没有显式路径名且文件名被尖括号括起来,则首先在编译命令行中的目 录内检索。如果文件没找到,则检索标准目录,不检索当前工作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