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令#define 的作用

楼主(2016-10-28):
命令#define 定义了一个标识符及一个串。在源程序中每次遇到该标识符时, 均以定义的串代换它。ANSI 标准将标识符定义为宏名,将替换过程称为宏替换。 命令的一般形式为: #define identifier string

楼主:
该语句没有分号。在标识符和串之间可以有任意个空格,串一旦开始,仅 由一新行结束。

楼主:
宏名定义后,即可成为其它宏名定义中的一部分。

网友A:
宏替换仅仅是以文本串代替宏标识符,前提是宏标识符必须独立的识别出 来,否则不进行替换

网友B:
#define XYZ this is a tes 使用宏 printf("XYZ");//该段不打印"this is a test"而打印"XYZ"。因为 预编译器识别出的是"XYZ"

网友C:
如果串长于一行,可以在该行末尾用一反斜杠' \'续行。 #defineLONG_STRING"thisisaverylong\ stringthatisusedasanexample"

网友C:
用宏代换代替实在的函数的一大好处是宏替换增加了代码的速度,因为不 存在函数调用的开销。但增加速度也有代价:由于重复编码而增加了程序长 度。

网友D:
C 语言程序普遍使用大写字母定义标识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