Δ-ΣADC模块 --操作模式

楼主(2016-10-28):
单采样
       在触发器作用下,执行单次采样。在这种模式下,ADC在待机模式下等待SOC信号有效。当SOC有效,ADC执行一次采样转换,并捕获结果。为了检测EOC,系统可以轮询一个控制寄存器或者配置外部的EOC信号来产生一个中断或者调用DMA请求。

楼主:
当传输完成后,ADC进入待机状态。直到下一个SOC事件。

网友A:
连续采样       在连续模式下,通道复位,然后连续运行直到停止。

网友A:
当输入信号不需要切换,并且需要多个采样值时,就可以采用这种模式。

网友A:
快速滤波器      快速滤波器模式连续的捕获数据,在每个采样间,通道复位。

网友A:
一个采样结束,另一个采样立即开始,使用轮询,中断或DMA来传输结果。

网友A:
当输入在多个通道间进行切换,并且在每个采样间需要一个滤波器进行复位时,就可以采用这种模式。

网友B:
快速FIR(平均)        这种模式和快速滤波器类似,但在两个转换间不复位调制器。

网友B:
当要求抽取率因子大于128时,可以使用。这种模式使用后续的处理器sinc1滤波器执行额外的抽取,以得到大于16位的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