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清RAM问题

楼主(2016-10-29):
想请教一下,用C写STM8S103上电时的RAM的值是随机的吗,还是已经清零了,需要自己去清吗?

网友A:
是随机的,但是编译器会默认在main之前加入一段初始化代码用于清零全局变量,所以对于定义的全局变量可以认为已经清零了。

网友B:
跑到main的时候就是0 不放心的话memset一下 全部清零

网友C:
最好全部再清0吧

网友D:
RAM本来就是掉电就丢的存储器,根本不存在上电清零不清零这一说法吧

但不一定全是0......

网友E:
不需要只要做,全局变量默认的值是0,其余的都是需要的时候赋值。不必在意RAM中的值是什么。注意看下C教程中的说明即可。

网友F:
变量就放在RAM中,你根据程序,何时清吧,上电时默认是清零的,但程序跑起来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G:
开机时候本来就是干净的,掉电后自动清除。

网友D:
如果不是这样,就真的不知道了。。。总觉得易失型存储器就是掉电就没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