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 高速度,高稳定性的雕刻机运动控制卡

楼主(2016-10-29):
控制卡高频率,高稳定性,加工速度更快,内含先进的圆滑精插补算法,加工效果进一步的光滑,刀纹更细腻。

网友A:
就几句话啊

网友B(2017-06-15):
多轴控制器资料生产研发技术方案
兼容G-code/ M-code,3轴直线/ 圆弧/ 螺旋插补运动控制
支持电子凸**能 (2048点) 及飞剪、追剪应用,是运动控制主机,也是扩展模块
▲ 16点I/O 主机,最大扩展I/O 至512 点
▲ 程序容量:64k steps / 数据寄存器:10k words
▲ 内建RS-232与RS-485通讯端口,兼容标准MODBUS ASCII/RTU通讯协议
运动控制功能
▲ 内建A/B相差动讯号输出: 3组 (DVP20PM00M),最高差动输出频率500kHz
▲ 支持手摇轮直接输入
▲ 单轴运动控制功能 (1段速、2段速、手摇轮输入)
▲ 电子齿**能
三轴伺服定位控制、雕刻机、高速绕线机、半导体设备黏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