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芯片原理问题

楼主(2016-10-29):
本人在使用IR2110S这一款功放集成芯片,输出采用了悬浮供电,结合它的datasheet,对它的原理有如下问题请教,谢谢大家指点!
1.IR2110S芯片的Vcc端口(下开关管的供电电压)并接0.1uf和10uf的两个电容再接15V,电容起什么作用,如果是滤波作用,是不是用10uf滤低频,0.1uf滤高频?
2.与VB端口(上开关管的悬浮供电电压)连接的1uf电容和二极管,构成的自举电路有何作用,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其中1uf电容接在VB端口和VS端口(上开关管的悬浮供电的地)之间的,二极管接在VB与VCC之间。
3.IR2110S芯片的输出端口Ho和Lo与功率开关管的基极之间,还有接有一个27欧姆电阻和反并联二极管的组合,这是有什么作用?
4.如何理解悬浮输入供电?

网友A:
1 .
功放芯片
说话一点都不专业
你说功放,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音响功放
IR2110S,是常见的MOS驱动芯片,不是叫做功放芯片

2 .
并接0.1uf和10uf的两个电容再接15V,电容起什么作用,
储能的作用

3 .
还有接有一个27欧姆电阻和反并联二极管的组合
27欧姆电阻 是增加阻尼啊
反并联二极管 是加速放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
功放芯片
说话一点都不专业

谢谢你的指点,受教了
还想提问的是,27欧姆电阻增加阻尼是什么作用,以及加速放电可以说的再详细些吗?

网友B:
确实歧义,网上搜搜功放,跟这差十万八千里
阻尼电阻是在mos管基极加的,mos管输入是容性的,如果直接相连容易震荡,所以加电阻防止产生震荡

网友C:
看手册吧

T叔威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歧义,网上搜搜功放,跟这差十万八千里
阻尼电阻是在mos管基极加的,mos管输入是容性的,如果直接相连 ...

你好 谢谢指导
可以把震荡这一块说的再具体吗,和容性感性阻性的关系
还有和阻尼电阻反并联的二极管作用呢?谢谢

网友D:
说得很有道理,学习了,一起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