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小白求助!!!

楼主(2016-10-29):
触摸屏系统需要用到哪些元器件,求大神帮忙

网友A:
先确定触摸屏类型,型号规格,再找资料,外围器件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触摸屏类型,型号规格,再找资料,外围器件就清楚了.

恩呢,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