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控恒流源,0-2V控制电流输出0-20mA,负载电阻0-750欧

楼主(2016-10-29):
压控恒流源,0-2V控制电流输出0-20mA,我目前的电路负载电阻只能到400欧,750欧没做过。哪位大神指点一下,给个电路最好了。(提供一个24V的电源)

网友A:
400欧正常?
750没做,就做做看。

网友B:
20mA*750ohm=15V,24V电源够了。

网友C:
看楼主的意思原理图还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的意思原理图还没有找到。。。。。

你帮我看看楼下我发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mA*750ohm=15V,24V电源够了。

你帮我看看楼下我发的电路图,有没有哪里需要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mA*750ohm=15V,24V电源够了。

楼下有电路图,帮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欧正常?
750没做,就做做看。

你帮我看看楼下我发的电路图

网友C:
9014功率不够吧?

楼主:
帮我推荐一个大点功率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下有电路图,帮我看看

R1应该是215kohm减去100ohm,其它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然须注意:R1R3R4R5R6各电阻数值应该很准确,否则精度不能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应该是215kohm减去100ohm,其它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然须注意:R1R3R4R5R6各电阻数值应该很准确,否则精度 ...

保证精度的应该是0-2V信号稳定才是最重要的。当然电阻精度越高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应该是215kohm减去100ohm,其它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然须注意:R1R3R4R5R6各电阻数值应该很准确,否则精度 ...

您说的R1应该是215K-0.1K=214.9K,那么R1电阻应该换成214.9K

网友D:
引用 网友B:
R1应该是215kohm减去100ohm,其它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然须注意:R1R3R4R5R6各电阻数值应该很准确,否则精度 ...

恒流源与"R1应该是215kohm减去100ohm"没必然联系,除了输出电流与R4有关,一般取R1R3R5R6相等,且挑选电阻值一致即可。

若要高精度,则要选用高性能的运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恒流源与"R1应该是215kohm减去100ohm"没必然联系,除了输出电流与R4有关,一般取R1R3R5R6相等,且挑选电 ...

一本“模电基础”或类似的书应该能够帮到你

网友B:
laoxu说得倒也没有错。100ohm仅不到215kohm的万分之五,忽略这点差别对整个电路影响甚小。挑选各电阻使其一致,各电阻之间差别在万分之五已经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恒流源与"R1应该是215kohm减去100ohm"没必然联系,除了输出电流与R4有关,一般取R1R3R5R6相等,且挑选电 ...

你说的确实没错,运放用的LM358实在是差了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laoxu说得倒也没有错。100ohm仅不到215kohm的万分之五,忽略这点差别对整个电路影响甚小。挑选各电阻使其一 ...

此电路也没看出什么问题,恒流源与负载无关,您在3楼已分析了,处于线性输出状态,电路负载电阻400欧能行,750欧也应该没问题。

LM358的高输出电压,指标是 VDD-1.5V, 按 2V估算,  9014的BE压降 0.7V, 按 1V估算, 充许输出电压最高也能达到 24-2-1=21V, 不可能连 15V 都输出不了~~~

以经验判断,估计是 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不够,因为LM358的输出电压越高,输出电流越小,无法有足够的电流驱动  9014。

建议橹主将输出级改用达林顿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本“模电基础”或类似的书应该能够帮到你

别整天书,若说看“模电基础”,我估计坛子里没人能比H大师看的更多~~~

老爷子在18楼已分析了,100ohm仅不到215kohm的万分之五,这点差别对整个电路影响甚小。

橹主的运放采用LM358, 其廉价低性能所带来的误差,远远超出了这 万分之五。

网友D:
橹主也可将输出级改用MOS管一试,要挑选栅极控制电压较低的那种,但一般单片机上用的那种低栅极电压控制MOS管,耐压一般比较低,只有 20V左右,耐压不够不能用。

橹主可请教一下老T叔,请他老人家帮你推荐一款。

网友E:
laoxu说得倒也没有错

网友F:
貌似400欧负载都可以了,750欧负载也就可以了吧?

网友G:
调节R1、R5、R6的值就可以

网友H:
这个电路实际输出会随着负载变化电流输出会有所误差

网友I(2017-12-24):
您好 为什么我按照您的电路进行仿真。。输出电流很小呢?

网友J:
这个图的I=(VIN+0.6)/100,有一定的误差。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此电路也没看出什么问题,恒流源与负载无关,您在3楼已分析了,处于线性输出状态,电路负载电阻400欧能行 ...

你好,我看的LM358的datasheet,讲的输出电流怎么随输出电压升高而增大呢?是看第一张图呢还是第二张图呢?谢谢!

网友K:
用轨到轨输入/输出的运放芯片CN958就可以了.
附CN958的技术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