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载波模块

楼主(2016-10-29):
亲们,现在用到了电力载波模块,有谁之前用过,有什么好的推荐不?

网友A:
电力载波 有专门的模块,不过研究原理很重要

网友B:
这是俺20年前玩的电力载波通信空手道. 收,发仅用了1个465khz的中周替代.载频150kc左右.把中周槽路电容加大些即可.
调制用门电路组成150kc多谐振荡.解调用1373芯片(红外接收解调用的.)也用了一个TTF2中周.调节发送端的半可变电容,观察接收端波形,注意捕捉幅度最大的主波,若什么也没有,可更换谐振电容,有动静了再慢慢捕捉主波.
在家里试效果还可以,在工厂试干扰太大失败.
国内用电卫生没人监管,各种用电器死马脏东西都往电网上扔.实在无能为力.不比国外,用电器的干扰排放都有严格监管.

网友C:
据我所知,几家公司都是做这个电力载波芯片的的。之前好像看国内比较正规的有四家。还有北京的福星晓程、弥亚微、东软(青岛的),鼎信(好像也是青岛的)。这些都是做载波芯片的,相对应的他们就有一些载波模块了。好像他们都是给国家电网做的。。。。。

网友D:
首先你要确定需要什么样的电力载波,低速率长距离还是宽带短距离,目前的技术水准没办法兼容二者的优势。然后再有针对性地进行挑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要确定需要什么样的电力载波,低速率长距离还是宽带短距离,目前的技术水准没办法兼容二者的优势。然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