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走线有问题吗

楼主(2016-10-29):
是40kHz的换能器驱动电路。

主要是有的线弯曲的厉害,比如环绕D6右侧脚的走线。
谢谢!

网友A:
把自己觉的难看的线重走走。

网友B:
40kc频率不高,随便画,问题不大,不过既然用了双面板,就不要再兜圈绕弯了.做单面板才不得不兜圈绕弯.
其实你这板子单面也能轻松兜通.

楼主:
谢楼上各位。

单面确实可以走通,以前有2个跳线。

网友C:
可用 这板子有点舍不得用红线啊。。。

网友D:
没有原理图,不敢妄自揣摸。
只能凭感觉觉得右边那个线圈部分EMI难过,建议线圈两根线紧靠在一起比较合适。两个功率管也有EMI问题,DS两极线路太长了点。除非输出功率很小或者不计较EMI则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用 这板子有点舍不得用红线啊。。。

不走红线,其实是担心一个问题:焊盘倘若失去了线的支撑,换一下容易脱落哇。

请教各位 ,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走红线,其实是担心一个问题:焊盘倘若失去了线的支撑,换一下容易脱落哇。

请教各位 ,有其他办法吗 ...

可以提高焊接水平

网友E:
有没有高低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高低压问题

输入220V交流,一个二极管整流下来大概220V直流,再经过高压变压器,大概600V+

网友F:
我建议把它截断放焊盘来连接。走些红的线,这板会比较好看。

楼主:
没人教你好好说话么?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人教你好好说话么?

不好意思  我删~~~

实在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好意思  我删~~~

实在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