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利用叠加原理分析以下两级差分电路,谢谢。

楼主(2016-10-29):
请帮利用叠加原理分析以下两级“求差、放大”电路,谢谢。

网友A:
你放大的是交流信号?频率是多少?你的电路上有电容,频率关系到电容怎么处理的问题,是短路还是断开。

如果是直流信号,第一级放大不是差分放大。

楼主:
输入是mv级别的交流信号,频率不知道,先分析下直流放大倍数,谢谢

楼主:
利用叠加定理,V-单独作用、V +与Vdd都对地短路时关系式如何列?谢谢

网友B:
V5电压相对是定值,输出是差分电压,假设V+不变是定值,则前后两级都是反相放大器。

因为:
V4=-((V+)-(V-))*R403/R401
V5=-V4*R408/R405

代入则有:
V5=((V+)-(V-))*(R403*408)/(R401*R405)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是mv级别的交流信号,频率不知道,先分析下直流放大倍数,谢谢

如果信号是直流。只考虑V+与V-的叠加。
1.首先考虑V-单独作用。这时候V+接地,VDD无需接地。
将运放的3脚及5脚与电路的连接断开,R402 R404 R406 R407及VDD构成的电阻电路,直接求节点V3与V5的电压,是个固定的电压值。
将这两个分别对应到V2与V6,在反馈回路中求V7与V-的对应关系。

2.V+单独作用。将V-接地。方法与上面的类似,先求V+ R402 R404 R406 R407及VDD构成的电阻电路,得出V3以及V5与V+的关系式。
然后对应到V2与V6,在反馈回路中求V7与V+的对应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信号是直流。只考虑V+与V-的叠加。
1.首先考虑V-单独作用。这时候V+接地,VDD无需接地。
将运放的3脚 ...

有劳大侠将V+、V-单独作用时的关系式列出来,谢谢

自己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