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C508A

楼主(2016-10-29):
各位大侠好,12C508A的GP3口我要作为输入口应用,但无论如何也无法设置成功。GP3复位功能已关闭,代码MOVLW   0EH,  TRIS  GPIO,设置GP1,GP2, GP3为输入,但失败。请大侠指点

网友A:
不知外围电路什么么样子...   有没有下面这个设置
                MOVLW      B'10001111'        ; 7位=1  GP0 GP1 GP3电平变化唤醒=关闭
                OPTION                                ; 6位=0  GP0 GP1 GP3内部弱上拉=使能

网友B:
这么老的型号 用12F508 还便宜 好用

网友C:
其它系列的是配置里面关掉MCLR,自然就是输入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