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7805工作原理

楼主(2016-10-29):
毫无疑问,7805和TL431的设计者。

是同一个人。

2者的工作原理完全一样。

楼主:
这里没有差动放大。

不知道果茶教科书是怎么想的。

可能国产的7805使用差动放大了吧?

这里有2个反馈。

一个是共射放大的大环路反馈。

由Q8,Q9,Q13的回路组成。

另一个就是瓦尔特的蒸汽机的反馈原理的Q1,Q2,Q3,Q4Q7组成。

Q1~Q4和Q7 组合成的是一个恒压恒流电路。

但是不可能和精确,同时又受扰动的影响。

所以Q3,Q4组成的共射放大的大环路反馈。

是没有设定值的。

这与直流工作点的稳定原理,以及瓦尔特蒸汽机的发反馈原理一样。

其他就是保护电路了。

例如Q14,可以保证输入电压过大的时候,输出电压不至于过大。

楼主:
Q1和Q2组成维德勒电流元。

这保证R1和R2的电流为基本恒定,同时R1,R2的对于GND的电压也基本恒定。

如果发生变化,那么Q3,Q4的大环路反馈回进行抑制,从而保证基本的恒流恒压效果。

这是正确的原理分析,与国产教科书的完全不同。

楼主:
Q6和Q13,不是差动放大。

R1和R2回路更不是长尾电流元。

而是一个恒压恒流装置电路。

其设计思想,于差动放大访马牛不相及。

而且R1和R2的对GND电压为基本恒定,所以Q13和Q6的发射极交流对GND短路。

从而形成了一个共射放大的,打环路反抗,而且还是电流模式。

楼主:
设计者的设计思想就是。

把Q13的环路,当作设定值,而反馈由恒牙恒流装置进行。

也就是i 说7805 在上电之后,反馈主要在恒压恒流的R1和R2环路的反馈进行。

从而Q8,Q9形成电流元,如果输入电压不变的话。

如果输出电压变化,那么R1,R2的对于GND的电压就变化,则Q4,Q3进行大环路反馈的抑制。

从而保证输出电压恒定。

楼主:
如果R1的对GND电压增大。

则Q13 的电流减小,Q9电流减小,但Q3,Q3的增大。

从而减小输出电压。

导致了R1和R2的对GND电压的减小。

反之亦然。

从而保证了R1和R2的对于GDN电压的基本恒定。

而这就是瓦尔特的蒸汽机的反馈原理。

也是直流工作点稳定的原理。

楼主:
总而言之。

7805么有采用差动放大。

是和瓦尔特的蒸汽机的反馈完全一样工作原理。

可能7805的设计年代,人们对于差动放大可能了解不多。

一切都是最朴素的设计原理。

方法也很巧妙。

也可能是那个年代人们的通用设计模式。

而到了2904的年代,人们就开始使用差动反馈了。

网友A:
你又不是学这个的,非得聊自己未知领域干嘛、

楼主:
对于2940来说,即使5.5V的稳压管,也不能单一偏执完事。

而是用反馈来保持其稳定。

如果输出电压增大,那么5.5V的稳压管电压降低。

这是明智之举。

楼主:
恒压恒流基准电源也有反馈控制。

一旦电压增大,那么就减小其输入电流从而保证基准电源的稳定。

网友B:
之前有个项目做的5V电源用的就是TL431~~ 反应迅速!稳压一流 哈哈

楼主:
LM313于7805也是一个套路,但更有水平。

楼主:
大环路反馈可以保证R8和Q7的Vbe保持恒定。

而且Q9,Q8的电流也保持稳定,于是乎就形成了一个稳压管。

在大环路反馈的作用下,精度很高。

而且可以和维德勒电流元一样抵消温飘。

楼主:
LM313的大环路反馈。

就是瓦尔特的蒸汽机的反馈原理。

反馈保证了各个三极管电压和电流的稳定。

于是Q2的基极电压恒定,R4电压恒定,Q4的Vbe恒定,于是乎就是一个稳压管了。

楼主:
确切地说,应该是这样。

因为R8和Q7的Vbe保证恒定。

而且Q5,Q6完全匹配,所以R9电压+Vbe的Q7=R7电压+Vbe的Q5。

于是就可以算出R7电流。

那么就可以算出Q2的基极电压了。

楼主:
毫无疑问。

除了本大师和LM313的设计者。

没有人能看懂313的工作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又不是学这个的,非得聊自己未知领域干嘛、

你是学这个的吗?

毫无疑问,就是所谓的你们学这个的。

你们也从来就看不懂7805就更不用说LM313了。

要不你们也揭示以下313的工作原理?

并非仅仅就是本大师触类旁通的问题,而是这些电路,既然设计者给出了。

那么就是让人分析原理用的。

不让人分析原理,那么可以不给出电路。

然而可但是,这些都是50年前的设计方法了。

如今的人们不仅看不懂,而且都按新套路设计了。

即使如此。

这些设计方法,依然都在本大师的想象力范围之内。

而你们教科书从来就不可能懂。

楼主:
有些人,总是言必称。

学习。

学好莱坞影星,学国产教科书,而且还学国外的教科书。

其都快退休的人了,依然停留在学习的阶段。

而且还对于本大师口出不逊。

这不得不说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不要以己之心度君子之父。

既然本大师是大师。

那么必定就是你们的名符其实的大师 。

你们不懂的,不可能懂的,教科书都不会的。

本大师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

这是大师的水平决定的。

而不是你们从教科书中能学到的。

你依然停留在教科书的学习阶段。

怎能理解本大师的水平?

一个小小的学生,能知道本大师的学识吗?

答案是否定的。

楼主:
30年前。

本大师就开始考虑用大环路反馈的方法,设计稳压管和稳流管。

对于本大师来说,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因为这些前人设计的稳压电源和恒流源本来就是与本大师可以共鸣的东西。

你看不懂,使因为你没有那个水平和知识的深度。

所有问题本大师都可以进行教导。

因为本大师的水平就在那儿摆着呢。

人人都可以看到。

这是不言自明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之前有个项目做的5V电源用的就是TL431~~ 反应迅速!稳压一流 哈哈

请问如果用TL431最大输出电流能达到多大  7805最高1。5A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如果用TL431最大输出电流能达到多大  7805最高1。5A

电流不大。。记得好像就几百MA
主要是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流不大。。记得好像就几百MA
主要是稳定

我觉着也是   好的  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觉着也是   好的  学习了

老外喜欢这么用~

楼主:
到了LM385就是标准的多极放大电路了。

工作原理就是,如果50K电压变化,那么例如增大,则导致左边三极管的输出电流增大,导致电阻电压的增大,从而保证CA之间的电压维持不变。

楼主:
所有的这些稳压电路,都是瓦尔特的蒸汽机的反馈原理。

没有固定不变的设定值,因为在这些稳压电路之前,不可能存在精度更高的稳压基准。

最原始的电压基准,都是通过瓦尔特的蒸汽机的反馈原理实现的。

从历史发展历程上看,开始都是7805的架构,但到了385之后,就是多级放大的设计模式了。

网友A:
大shi:
7800系列的那个Q14,是过热保护管,常温下其Vbe约为0.3,即微导通状态。
Q1--Q7,经典的带隙基准!
最左边的稳压管和三极管,是Q14的偏执电路。
Q13是启动管,作用与3842的7脚大电阻作用雷同!正常启动后,此管截止!

+1
和大 shi 较个什么劲?

网友D:
极限输入电压是36V,最低输入电压为输出电压的3-4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shi:
7800系列的那个Q14,是过热保护管,常温下其Vbe约为0.3,即微导通状态。
Q1--Q7,经典的带隙基准!

许大学生。

本大师教导的是工作原理。

主要侧重反馈模式。

你的**毛蒜皮的东西,可以忽悠你的同学。

必然maychang之类的。

在本大师面前。

班门弄斧。

很不好。

希望你下次注意。

楼主:
所谓的启动电路。

对于教科书来说。

可能有意义 。

在本大师这里。

启动时不需要讨论的。

不能启动的电路就是无法工作的电路。

着不值一提。

而且你们也并不知道启动电路是怎么回事。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能启动。

你们都不知道。

因为不懂,所以就说启动电路。

楼主:
本大师的教导。

刻意不提什么bandgap之类的东西。

因为这个bandgap是恒压恒流的。

需要反馈来维持稳定。

这与瓦尔特的蒸汽机的反馈是一样的。

同时也是直流工作点的稳定原理。

本大师经常谈到瓦尔特的蒸汽机的反馈以及直流工作点的问题。

是因为这是本大师的教导。

任何想理解反馈原理的人,都需要认真思考和学习。

这是本大师故意留给你们的思考题。

谁能理解就能理解反馈。

同时你也就可以知道313等电压基准的工作原理。

对于初学者来说。

一个1.5V的电压基准。

应该是无法理解的。

因为你用什么度量衡认定这个1.5V电源?

答案就是没有方法。

因为1.5V的电压元,是瓦尔特蒸汽机的反馈原理。

只要能稳定,那么具体数值是不重要的。

但是这个稳定的数值,是肯定基本可以确定的。

这其实也是你们的所谓的bandGap的工作原理。

BandGap必定需要反馈来维持稳定和恒定。

单度谈论BG的都是不懂装懂的。

真正的BandGap不是三极管和电阻的那个局部电路。

而是如同7805和313一样的稳压电路整体。

只有这个整体才是电压基本稳定而且几乎没有温度漂移的。

你们的教科书和受害者们。

是不可能明白这个道理的。

你可以不理解7805的工作原理。

也可以不认真学习和领会本大师的教导。

但是你不能象教科书一样地胡说八道。

谢谢大家1

网友A:
长此以往,21IC成为什么什么集中地了,,,这些人盘聚在此地,真正的大师,就不会光临了。论坛应该对疯言疯语进行清理整治,言论自由并不代表可以胡言乱语!想灌水可以去同僚版。

楼主:
REF19X.

依然就是瓦尔特蒸汽机的反馈原理。

与385不同。

维德勒电流元的2个三极管在输出电压变化的情况下实现了差动放大功能。

这是一个巧妙的方法。

因为维德利电流元的2个三极管在负载扰动的情形下电流变化不同。

左小右大。

无论瓦尔特的蒸汽机还是直流工作点抑或是电压基准IC的工作原理。

都不是教科书和学术界能够理解的。

也没有办法进行定量计算。

能知道的就是,这些电路都可以稳定,而且输出电压是可以确定的,虽然是大致的,但是微调后可以得到确定电压。

维德勒电流元的优势就是,2个三极管的Vbe的差不随温度变化,以此就可以实现非常小的温度系数。

具体的输出电压,通过瓦尔特的蒸汽机的反馈原理进行。

虽然也有教科书勇敢地计算瓦尔特蒸汽机的反馈,但是本大师基本可以确定,其做法既不可能正确,结果也基本可以确定为错误。

谢谢大家!

楼主:
无论放大电路的直流工作点的计算。

还是稳压电源的电路计算。

其实是100%完全性质一样的计算。

但只有本大师可以这样说。

因为事实就是如此。

但学术界和教科书还依然处于完全不懂的状态之中。

这是毫无疑问的。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稳压电源电路的小信号交流等效电路。

就使PSRR的等效电路。

PSRR也必定存在开环传递函数。

否则补偿的频率补偿从何谈起?

答案是否定的!

楼主:
尼尔逊电流元。

其中的维德勒电流元的工作原理与REF19X的一样。

区别在于REF19的维德勒电流元的后面是差动放大。

而尼尔逊电流元的则仅仅就是Q3实现了REF19x的差动放大功能。

Q3是反馈调节的执行机构。

输出电流的变化导致Q3电流变化。

如果输出电流增大,那么Q3电流减小,从而减小输出电流。

然而尼尔逊电路元也就是LM234的启动问题是个问题。

但其肯定能启动。

晶体管电路的启动。

本质就是结电容的充电问题。

如果Vbe的结电容Cbe的电压可以充电到0.7V,那么自然可以启动。

在尼尔逊电流元中。

C1可以起到启动作用。

使用反证法即可证明。

如果尼尔逊电路元的三极管都不导通。

那么由于结电阻很大,那么C1必定会被充电从而导致Q3的Vbe足够大从而导通。

只要Q3导通,那么其他三极管都回导通,从而完成启动。

本大师的解释,版权所有,盗版必纠。

谢谢大家!

楼主:
运放设计者也不都标新立异。

看看358和082的设计,就可以明显感到,这的确是专家所为。

而分立功放的设计中,本大师还没有见到能理解083和358行为的。

有个从事功放设计的专业人士说,在他的书中说,从运放类的设计中,他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东西。

同时他也承认,741型运放远没有看上去的那么简单,里面有诸多窍门是人们没有意识到的。

然而可但是。

既然你设计功放,那么为何你们不能从385和082中学到什么?

在358的电路中,从左面看齐,第3个PNP三极管,从小信号的角度看,毫无意义i,但是其作用时不可或缺的,如果没有失调电压大增。

虽然分力功放,不需要过分关注失调电压问题。

然而失调电压的测试,只能是在电压跟随器的方式下,输入为0的时候的输出电压。

电路对称?

电路当然需要对称,因为可以将小失调电压。

但不是你们所能理解的对称。

作为与1969 的smith的CCII电流传送器完全一样的发明者的本大师。

当然知道358 的这个PNP三极管的妙用。

虽然对于本大师来说,这不算什么,但你们肯定不知道这PNP的作用。

而083则是用另一个方法,实现了同样的思路。

对称与否,看似和交流放大无关,但是对称的还是比不对称的更令人感觉纯正。

这就是358和082降低失调电压给交流放大带来的好处,这是可听见的。

而从指标上看,不会发现任何问题。

但听感就是不同。

差动电路需要对称,但不是你们理解的那种所谓的对管的匹配。

至少358和082的设计者,很清楚什么才是“对称”。

而你们这些分立放大电路的设计者,还不能意识到358和082的设计巧妙之处。

楼主:
之所以今天会发现358082的问题。

是因为本大师发现那个功放从业者的书里那个电路。

显然这是一个追求THD指标的客观主义者的音响工作者。

其当然会使用运放的“有源负载”来提高开环放大倍数。

尽管其书里从来没有提到过开环放大倍数这一名词。

然而358的设计者才是明白如何使用“有源负载”的人。

其他人,以本大师的观点,能明白的一个也没有。

至少这位作者就不懂。

因为其设计的那个很好的电路,本大师怎么看怎么觉得别扭。

于是乎,就联想到,是否运放的设计,也如同这位作者一样的范了概念错误呢?

打开358和082的datasheet,本大师惊奇地发现,他们没有范这个错误。

事实上,从385和028 的电路中,可以明显看到,他们做的很对。

虽然本大师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其他方法,从理论上来说,本大师的会更好一些。

因为这也是与大宝思路完全一样的,英雄所见完全一样的客观案例。

网友E:
本大师你继续,好的论坛允许百家争鸣,只是给你提个建议,有时候你真的有点祥林嫂,除此之外还算有你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