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stm32的中断

楼主(2016-10-29):
STM32, TI, pi, ni, IO

问题是这样的:有一个光电开关,不挡光输出为5v,挡光后为0v,连接到中断引脚,测试用的PB14.光电开关是NPN型的,为了输出高电平加了一个几k的上拉。
外部中断IO的配置,我配置为下降沿触发,一般情况下外界传输到引脚为5v,某一时刻挡光后会进入中断,在中断处理函数中已经清了标记,但是我如果一直挡遮光,它会一直的进中断,不应该这样啊,挡住光后一直为低电平,没触发下降沿啊,这样岂不是成了电平触发了?
在配置上中断IO上,上拉,下拉,不拉都试过了,一直不停的进中断,哪位指点下?
初始化:
void Exit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使能GPIOB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使能SYSCFG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普通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普通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B, EXTI_PinSource13);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B, EXTI_PinSource14);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B, EXTI_PinSource15);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中断事件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上升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中断线使能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配置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4;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中断事件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上升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中断线使能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配置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5;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中断事件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上升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中断线使能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2;//抢占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3;//子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配置

}
中断处理: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rt_interrupt_enter();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3) != RESET)//轴电机物理零点
        {
                TimerRadialStop();
                TimerRadialSetAngle(ShiftToZeroR);
                TimerRadialStart();
                //rt_event_send(&Intevent,(1 << 3));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3);
                EXTI_ClearFlag(EXTI_Line13);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4) != RESET)//径电机门限点
        {
                rt_event_send(&Intevent,(1 << 1));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4);
                EXTI_ClearFlag(EXTI_Line14);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5) != RESET)//径电机零点
        {
                rt_event_send(&Intevent,(1 << 2));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5);
                EXTI_ClearFlag(EXTI_Line15);
        }

        rt_interrupt_leave();
}

网友A:
怎么感觉是低电平中断的现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是低电平中断的现象呢

是啊,但是stm32都是沿触发的,所以一直找不到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B: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普通输入模式?

网友C:
楼上可能真相了 改成复用

楼主:
试了一下,改成GPIO_Mode_AF,无法进入中断。我觉的还是GPIO_Mode_IN,下面的SYSCFG_EXTILineConfig会开启复用,
还有别的肯能吗

楼主:
经过查找,觉得应该是中断引脚上有毛刺,那个光开关默认是5V高电平,当被挡住时为低电平,所以程序中设置的为下降沿,如果一直挡住光,引脚上为低电平,但是低电平上又有毛刺信号,会不会导致该现象?毕竟在挡住光时不停的进中断,而不挡光时不进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普通输入模式?

还有别的程序上的配置可能的问题么,配置也是从网上找到修改的,基本上所有的配置几乎相同。

网友D:
是不是电路有问题。一直处于中断触发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电路有问题。一直处于中断触发的状态。

感觉是中断引脚上有毛刺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觉是中断引脚上有毛刺

别感觉,要实测

楼主(2017-05-02):
是有毛刺的,最后不用中断了,采用的是AD检测,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