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2单片机程序求帮忙

楼主(2016-10-29):
5、时钟显示程序,通过定时器定时1小时,LED同步显示时、分、秒,到1小时后LED清零重计,每到一分钟报警器响3声,此时LED灯正常计数。         (20)
6、通过键盘控制外部中断0和1,键盘1按下,进入外部中断0,红灯向白灯循环闪烁;键盘2按下,进入外部中断,白灯向红灯循环闪烁。写出程序,展示现象, (20)
7、串口程序,MCU1控制MCU2,说明如何连线,当MCU1键盘1按下,MCU2红灯向白灯闪烁,当MCU1键盘2按下,MCU2白灯向红灯闪烁,相应的LED显示“L”和“R”。                                     (15)

网友A:
答完题才55分阿,差5分才能及格

网友B:
楼上的眼睛太毒了楼主你对得起父母交的学费么?

网友C:
看情况是能自己拿到剩下的45分

网友D:
这题都值20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题都值20分。。

我觉得能值30分.要是 考试让我写,恐怕时间不够啊...

网友E:
要是考虑到按键防抖,否则中断不稳定,没法计算次数.
再考虑到串口误码.
再考虑定时一小时误差不超过3s,恐怕一天也做不完光串口,我就能讲三节课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能值30分.要是 考试让我写,恐怕时间不够啊...

您这思路是产品级别的,考试不能 这么复杂,就要基本的框架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您这思路是产品级别的,考试不能 这么复杂,就要基本的框架就行了。

基本实现等于没实现,企业就是这么要求的...所以他们找不到工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