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才发现, F030 是没有 VBAT 引脚的

楼主(2016-10-29):
奇怪!
新版的 RM0360 还给出一段代码, 用 ADC 测 VBAT 的引脚电压!

网友A:
没有到也有楼主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真是个容易疏忽的地方, 学习了

网友B:
咯组, 你说对了,这个只有内部参考。。没有外部的。不信看数据手册。

网友B:
哈哈,其实STM32腿少的单片机都省略了外部参考管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咯组, 你说对了,这个只有内部参考。。没有外部的。不信看数据手册。

他说的是VBAT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他说的是VBAT脚。。。。。。

haha,那人当成Vref了。

网友D:
也可能官方的意思是自己搭建的外部VBAT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也可能官方的意思是自己搭建的外部VBAT电路?

ST的意思,大概是,想要有VBAT的去找价钱贵一点的,比如051啥的

网友D:
一个芯片上好几个电源和地的管脚,是只用一个就行了吗,其他的都悬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T的意思,大概是,想要有VBAT的去找价钱贵一点的,比如051啥的

嗯,有道理,我发现便宜的都没有,这个VBAT腿,是内部用了什么特别的电路实现的吧,如果外部用二极管做,能否起到同样的效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