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端口号会变

楼主(2016-10-29):
用msp430f5529lp在进行串口通信的时候,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当我的UART1串口是COM5时,可以正常进行通信,当变为COM3时,却总是失败。。然而它为什么时而是COM5,时而是COM3,我真是不知道,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怎样使得它可以变成COM5 呢?

网友A:
打开电脑看看设备管理器的管教设置

网友B:
打开属性设置  设置管脚

网友C:
串口的编号都是会变的。

网友C:
清除一下使用中的 串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