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调试电机时出现断电

楼主(2016-10-29):
求大神解释为什么我用DSP28335调试无刷直流电机的过程中,会出现一跑程序(在线调试),电机动一下之后仿真器和控制芯片就断开。在CCS进入选择芯片的界面会显示no power

网友A:
用ccs要保证它安装后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这个经常会遇到    仿真器和硬件板卡没有隔离
电机转动带来的干扰容易造成仿真器和目标板断开

网友C:
弄清楚是不是“断电”,断电,说明电源有问题,这个用示波器即可判别

网友D:
怀疑是受扰导致程序跑飞,这可不是什么“断电”。解决方法是加强抗干扰性,用隔离法相对比较简单。

网友E:
或许是仿真器跟板子通讯链接断开了,是因为仿真器被干扰了,jtag口的设计和仿真器质量问题

网友F:
会不会是保护装置断电?

网友G:
电机转动的原因,之前也经常遇到

网友H:
经常遇到,仿真器和硬件的问题

网友I:
一跑程序是什么意思?

网友I:
是不是仿真器的供电不足?

网友J:
电机供电需要太大造成

网友J:
还是通过隔离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