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CD无源无损缓冲回路的设计和计算

楼主(2016-10-29):
哪位大神知道在正激变换器拓扑结构下,复位电路采用LCD无缘无损缓冲电路,L和C的值如何计算以确定电路效率最高?大神有相关资料麻烦推荐一下好吗?或者有计算思路的麻烦不吝赐教!谢谢了,求解答!

网友A:
LCD无损网络复位电路原理图

网友B:
理想变压器的励磁电感是无穷大,实际变压器相当于励磁电感与理想变压器并联后与漏感串联。

网友C:
开关管关断后,磁化能量存储在箝位电容Cc中,开关管关断电压箝位在2Uin,Lc中能量无损地回馈到电源。LCD箝位复位电路结构简单,开关管关断电压箝位固定,避免了尖峰电压;而且不存在耗能元件,属于无损复位,提高了电路变换效率;而且电路地可靠性高,通过选取适合地箝位电路元件值,可以保证电路工作在较宽地负载范围内,且箝位电容Cc的电压值、电感Lc的电流峰值不改变

网友D:
对于正激电路来说,只是用来无损吸收漏感尖峰,复位还是靠复位绕组。

网友E:
要是追求高效率的话,有源钳位,调好参数,实现软开关然后同步整流,这样一来效率高达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