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2716 3g模块跟单片机的通信

楼主(2016-10-29):
最近再做一个项目,需要用中兴MC2716 3g模块,但我对他一无所知啊,不知道如何用单片机写驱动,只知道他是PCI接口,求大神提点。

网友A:
单片机好像没有PCI这种接口吧

网友B:
PCI接口?这个普通MCU可不行,换用串口接口的模块。

网友C:
简单的看了下它的手册,主要还是依赖于USB接口进行通信

网友D:
主要用的还是是usb接口把

网友E:
这个没有串口驱动的吗?

网友E:
可以使用sim800这个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