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双极性电源的设计

楼主(2016-10-29):
求推荐好用的双极性电源,如±12V、±15V,我想问一下这样的双极性电源怎么获得,有什么芯片推荐?

网友A:
电流不大可以用电荷泵
ICL7660  7662

网友B:
有负压芯片也有能提供正负两路电压的

网友C:
可以使用TI的WEBENCH 设计中心的工具,很方便,还可以生成原理图,,比如可以用用TPS5410、TPS54040

网友D:
电源应该根据设备总体需要来设计,以使在满足设备需要条件下成本尽量低,体积重量尽量小。
如果已决定采用线性电源,且正负电源功率差不多,那么有现成的线性稳压芯片如7805和7905。如果决定采用有变压器的开关电源,那么可以在变压器上增加绕组来实现。

网友E:
双极型电源的话,美信公司的芯片多点,去他们家的官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