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LED 驱动电源 波形测试请教

楼主:
各位好,遇到一个难题,请教各位,希望能够解惑,万分感谢!!!

电源参数是:400mA 80~160V 输出,开关芯片是 BP2857D,电源如下图,

负载测试,万用表测试平均电流为:382mA,电压为:95.6V,LED光源为 3并30串,平均单颗芯片电压为:3.18V;

示波器直接接负载两端,可以测试到较明显的三角波,以及一个高电压的峰波,见下图,平均电压:95.694V,最大电压:98.72V,Max数据不等,最高可以获取到100+V;

负载段,串入一个 1.45欧的 功率电阻,测试电阻两端的波形,存在较大的峰值波峰,不知此波峰是否准确,多次测试均有此情况存在,如下图:
Max 电压达到:1.8V,按此计算,峰值电流达到:850mA。。。,波峰是瞬间的,时间极短,不知是否为有效波峰。

单个纹波 信号放大,持续时间:10E-7s,100ns 时间

网友A(2016-10-29):
可能的寄生参数和测试方法对测试结果的影响要考虑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的寄生参数和测试方法对测试结果的影响要考虑进去

固定频率的, 应该可以排除是测试环节引入的寄生干扰。

网友B:
电感开关波形。由于杂散电容的存在,电感两端电压跳变时就会有这么一个脉冲发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开关波形。由于杂散电容的存在,电感两端电压跳变时就会有这么一个脉冲发射出来。 ...

请教,此脉冲发射 是否会有高能量输出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此脉冲发射 是否会有高能量输出呢?

没有

网友C:
示波器的测试线!圈起来看看波形

网友D:
很好的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固定频率的, 应该可以排除是测试环节引入的寄生干扰。

固定频率和测试环节有没有放大干扰是两回事

楼主:
工频纹波,会不会积累成 浪涌作用到负载上, 特别是 很多灯具一起工作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的测试线!圈起来看看波形

示波器 测试线 圈起来 波形完全不一样。 频率是 50Hz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频纹波,会不会积累成 浪涌作用到负载上, 特别是 很多灯具一起工作时。 ...

这个应该不会吧。。。。。。

楼主:
给电阻并连了一颗 红色的LED, 平均电压调整到 1.2V左右,峰值电压达到2.5V,红色LED灯珠无法点亮,的确没有能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