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求助]新手学习modelsim仿真后一直处于如下界面

楼主(2016-10-29):
二分频器的源程序
module divider_frequency(clk_in,rst,clk_out);
input clk_in,rst;
output clk_out;
wire clk_out;
reg clk_temp;
always@(posedge clk_in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clk_temp=0;
  else
    clk_temp=~clk_temp;
end
assign clk_out=clk_temp;
endmodule
二分频器的测试程序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divider_frequency_tb();
reg clk_in;
reg rst;
wire clk_out;
divider_frequency u0(
  .clk_in(clk_in),
  .rst(rst),
  .clk_out(clk_out)
  );
initial
begin
  clk_in=0;
  rst=0;
  #100 rst=1;
end
always#1000 clk_in=~clk_in;
endmodule

楼主:
求大神带,谢谢

楼主:
大神求带

网友A(2017-08-22):
点击library,找到当前work,双击需要仿真的顶层或者测试文件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点击library,找到当前work,双击需要仿真的顶层或者测试文件即可

好老的一个帖子终于浮出水面,xxxyyy神秘的面纱终于要被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