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9E85J下载问题,新人求解

楼主(2016-10-29):
各位大神,我现在手上有一个N79E85J Tiny Board板子,和一块自己做的N79E715的板子,我想用N79E85J Tiny Board 把我的程序烧写到N79E715里面,应该怎么做呢?我试过直接把仿真口连线连到N79E715上,下载的程序都在N79E85J Tiny Board上,没到我的板子上,我想是不是要把N79E85J Tiny Board掰断,只用仿真器那端单独连接N79E715下载程序啊?没找到资料,不敢乱弄,求教大神们,怎么用N79E85J Tiny Board板子给自己的程序下载程序啊?

楼主:
大神都潜水了吗?求解惑啊

网友A:
你有这个开发板的手册吗

网友A:
看手册上的电路图,就懂了。掰开没事的,两边焊上排针,用杜邦线连接用

网友B:
百度文库有这个手册,或者去官方搜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上的电路图,就懂了。掰开没事的,两边焊上排针,用杜邦线连接用

是的,看来要掰开弄了,我试试看

网友C:
烧录只能一对一,要烧录其它的板子要掰开开发板的Nu_link,连接对应的ICE接口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回答

网友A:
你掰开用了啊?发个图给看看,你咋弄的,搞排针做接口没

网友D:
掰开没,掰开焊接个接口就当烧录器用了。

网友E:
这个板子应该一半是编程器,用那一般编程器做成个专门的编程器就行了。

网友A:
没讲过这个板子,百度没找到。应该跟之前的一样,中间是可以搞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