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电路设计

楼主(2016-10-30):
各位,小弟请教大家个问题,在此先谢过! 上面这张图是尿素管路的加热器,是电阻加热型的。因为是3W/个,总共需要25W,所以我要设计10路一样的加热器。技术要求是:在ECU输出同一个PWM信号过来时,所有的加热器同时工作。尽量减少元器件的数量。

网友A:
3W电阻的阻值取小点,10个串联使用,就能用一个源来驱动了.
12V 25W,总电阻6欧不到,要是找不到0.6欧3W电阻,干脆10个大的并联使用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3W电阻的阻值取小点,10个串联使用,就能用一个源来驱动了.
12V 25W,总电阻6欧不到,要是找不到0.6欧3W电阻,干 ...

是的,这10个加热器是要并联在一起的。那通过什么方式让他们同时工作呢,怎么选择驱动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这10个加热器是要并联在一起的。那通过什么方式让他们同时工作呢,怎么选择驱动芯片? ...

找个2A以上大功率管,MOS管,用PWM信号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个2A以上大功率管,MOS管,用PWM信号驱动.

T老 我维修一款采用NE555做IC的单相晶闸管调速电路  故障在低速时调速不够明显  感觉上速度不是缓慢变化的 像是突变的  调速给定采用电位器方式  这个没有反馈信号的    IC 电位器  都换过了  还是无法解决   还望前辈赐教  多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老 我维修一款采用NE555做IC的单相晶闸管调速电路  故障在低速时调速不够明显  感觉上速度不是缓慢变化 ...

这个恐怕是原理上的问题,由于供电是断续的,所产生的磁场也是断续的,高速时,由于负载电机的惯性,使之保持较连续的运转,低速时,空缺过大,惯性力不足以带动负载滑过这个空缺,所以就产生断断续续的现象.
一般象吊扇之类的下限为70v,低于70v便不能正常旋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恐怕是原理上的问题,由于供电是断续的,所产生的磁场也是断续的,高速时,由于负载电机的惯性,使之保持 ...

谢谢 前辈赐教 不过这个供电是直流110v 而且电机也是直流电机 为串激励方式  原来使用正常 调速非常平稳的     最近才出现这个故障    有些纳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2A以上大功率管,MOS管,用PWM信号驱动.

谢谢,这些宝贵的资料对我这新手帮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