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OS管驱动芯片

楼主(2016-10-30):
本人在使用IR2110S这一款MOS管驱动芯片,结合它的datasheet,对它的原理有如下问题请教,谢谢大家指点!之前发过这个帖子,这次配图了,直观一些。
1.IR2110S芯片的Vcc端口(下开关管的供电电压)并接0.1uf和10uf的两个电容再接15V,电容起什么作用,如果是滤波作用,是不是用10uf滤低频,0.1uf滤高频?
2.与VB端口(上开关管的悬浮供电电压)连接的1uf电容和二极管D1,构成的自举电路有何作用,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其中1uf电容接在VB端口和VS端口(上开关管的悬浮供电的地)之间的,二极管D1接在VB与VCC之间。
3.IR2110S芯片的输出端口Ho和Lo与功率开关管的基极之间,还有接有一个27欧姆电阻和反并联二极管D2,D3的组合,这是有什么作用?

网友A:
1.IR2110S芯片的Vcc端口(下开关管的供电电压)并接0.1uf和10uf的两个电容再接15V,电容起什么作用,如果是滤波作用,是不是用10uf滤低频,0.1uf滤高频?
实际上是三个电容并联:0.1uF、1uF和10uF。

网友B:
1、你是对的。
2、当下管导通时(即VS接地时),VCC为此电容充电,同时也为上管相关电路供电。
当下管截止时,上管相关电路的地被下管阻断,此时转由此电容供电。所以芯片限制了最低工作频率及最低占空比,以免自举电源无法工作。
3、D加快截止速度。27R防止导通时栅极振荡,因为栅极有电容,芯片驱动这个电容时可能会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是对的。
2、当下管导通时(即VS接地时),VCC为此电容充电,同时也为上管相关电路供电。
当下管截止 ...

谢谢你的回答,我还有一下疑问,望继续解答,谢谢
1.自举升压电路是在15V的基础上升压吗?电压是如何升起来的?
2.有了电阻,如何阻止驱动信号上升过快?难道是电阻阻碍了信号的传输?
希望你可以说的详细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还有一下疑问,望继续解答,谢谢
1.自举升压电路是在15V的基础上升压吗?电压是如何升起 ...

1、自举不是升压,电压是不变的。是因为自举电压的地(即上管S极)会跟随下管D极变化,当下管截止时,上管及其控制电路的地被阻断,此时依靠自举电容供电。
2、电阻不是阻止上升速度,是防止驱动容性负载时振荡。

网友B:
可能有些情况你不知道。
芯片内部有一部分上管的驱动电路是以上管的S极为地,当下管截止时此部分电路是浮空的。此时VCC无法为这部分电路供电。
所以需要自举电容在下管导通时通过二极管D1充电,下管截止时为这部分电路供电。
这就是自举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有些情况你不知道。
芯片内部有一部分上管的驱动电路是以上管的S极为地,当下管截止时此部分电路是浮空 ...

你好,我还有一事不明,希望可以解答,谢谢!
是不是下管一直是都是由Vcc供电,上管在开通时是有自举电容供电,而在截至时是由Vcc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