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压检测

楼主(2016-10-30):
(无正文)

楼主:
用单片机AD口检测,电路要尽可能简单有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单片机AD口检测,电路要尽可能简单有效

测量电压好办,问题是电池大电流放电后,电压是虚的.要么等一段时间测,等不及就要想办法了.上面专利中人家解决了这个问题.啃啃参考一下吧.

网友B:
本质上讲,只有针对特定的电池建立细致的模型才能用计算方法得出真实值,但没有可操作性,因为不同电池的离散性实在太大了,而且本身还不是常数,变化曲线甚至不能用单一的函数公式表达,所以可靠的办法只能是等待一段足够的时间后再测。

网友C:
如果需要精确的电压值,你需要电池的放电曲线和从bms那里得到的容量值,这个是稳定的,不会因为拉电现象,造成电压值不准。

网友D:
看看T叔发的资料 肯定用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