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SIM800C 信号质量检测正常,就是不能注册到网络

楼主(2016-10-30):
问题描述:本人用stm32f103控制SIM800C进行和远端服务器连接,现在能够发送AT指令,但是CSQ:16,0,CREG:0,2 ,信号质量检测正常,就是不能注册到网络。 麻烦大神看一下,能给出个解决思路。

网友A:
我没用过SIM800C,不过有些想法可以共同探讨一下:
(1)确保你的SIM卡提前已经激活 (一般都会的,嘿嘿)
(2)把你的SIM卡装到手机里,看是否可以上网、打电话,如果OK说明可以注册到网络
(3)先不要用STM32和SIM800C通信,随便找个串口调试助手,与SIM800C进行通信,如果OK,
       那你代码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天线有没有问题。。之前我调这个也有一次不能注册网络   后来发现sim卡插反了,很郁闷。。。有些sim卡座子正反都能插。。如果没有反  可以用手机确认一下这个卡确实没问题。。

楼主:
现在是sim卡正常,我没有评估板,所以没办法直接进行串口调试。。而发送指令SIM800C都可以响应,应该代表sim800c是正常的,我检测有没有注册到网络,是指sim800c在开启上电以后,会先检测sim卡 然后自动注册网络,所以就是这部分有问题

网友C:
这个模块我玩过,十有**是你代码,特别是AT命令结束要加结束符,你看看这边,一般串口调试软件这部默认帮你做了,所以你代码看看

网友D:
硬件:
1、电源供电是否足够,电流要瞬间2A以上,电源瞬间最低电压要大于3.3-3.5V以上
2、天线信号要好
3、SIM卡不能被RF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有没有问题。。之前我调这个也有一次不能注册网络   后来发现sim卡插反了,很郁闷。。。有些sim卡座子 ...

嗯 是没有问题的 sim卡 并无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模块我玩过,十有**是你代码,特别是AT命令结束要加结束符,你看看这边,一般串口调试软件这部默认帮你 ...

我其它测试指令都正常哈,就是注册不到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件:
1、电源供电是否足够,电流要瞬间2A以上,电源瞬间最低电压要大于3.3-3.5V以上
2、天线信号要好

嗯 好的 ,我在检查下硬件

网友E:
检查毛个硬件,首先看看欠费了没有? 确认开通GPRS服务了没?  再有就是 16的信号很差了,看能不能提高你的信号;信号差对电源供电能力要求比较高(电流很大)

网友F:
csq 16 确实信号不是很好,但应该还不至于影响注册到网络。可以检查一下cpin看看是否sim卡识别到了。如果sim卡也识别到了,你的sim卡是物联网卡还是普通卡,如果普通卡 可以尝试用其他手机打一下这个号码,看看是否有振铃音。

网友G(2017-03-02):
这两天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1. 之前调试的时候没加天线,也可以正常工作;
2. 硬件改了新板子,一开始SIM卡座有问题,读不到卡;
3. 后来整好SIM卡之后,就遇到楼主这种情况,
4. 插上天线,万事OK。

网友H(2017-05-18):
我的是联网成功,不能发短信,又是啥问题,求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I:
模块厂家有资料,一步步做就行了

网友J(2017-06-22):
电话卡肯定是欠费了

网友K(2019-05-06):
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昨天还好着,今天就出现了问题。

网友L(2019-08-08):
就问一句:曾经有没有注册成功过。插天线,换卡,证明与卡无关,再换个天线,有时候也会插了天线依然无法无法注册成功。